stm32f103的PWM输出疑问

楼主(2020-04-26):
大家好!现在使用stm32f103调试一个小程序,注意到stm32F103的pwm输出好像不能低于1Hz,这是怎么回事呢?麻烦帮助一下啊,多谢啦!!!
下面是pwm的代码。

void TIM3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定义TIM3工作在1KHz,TIM3预分频到36MHz,在预装载到1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1;//0xea5f;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999,即为1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2;//TIM3Prescaler;            //设置预分频:不预分频,即为36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0;        //设置通道3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4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4, ENABLE);
//TIM_SetAutoreload(TIM2, 0xFFFF); //设置溢出中断比较值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 //设置溢出中断
}

void NVIC_TIME3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TIM2的全局中断,在中断中判断是更新中断还是捕捉中断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TIM3_GPIO_Config();
        TIM3_Configuration();
        NVIC_TIME3_Configuration();

        TIM3_HzOut.hzOut = 100;
        TIM3_HzOut.hzOut_decimal = 0;
        TIM3_HzOut.ratio = 50;
        //tim3_ratio = 50;//默认的占空比是50%
        //tim3_hzOut = 100;//默认输出100Hz的脉冲波;
        //tim3_hzOut_decimal = 0;//默认小数是0.0hz;

//        TIM3_HzOut.duty_ratio = 50;//默认的占空比是50%;

}

网友A:
如果真的需要非常低的PWM频率,可以自己用定时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