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里面为什么没有对系统时钟进行初始化?

楼主(2020-04-26):
int main(void)
{
        uint16_t temp0=0 ,temp1=0;
        // 配置串口
        USART_Config();

        // ADC 初始化
        ADCx_Init();

        printf("\r\n ----这是一个双ADC规则同步采集实验----\r\n");
        printf("欢迎使用秉火STM32开发板\n");

        while (1)
        {
    // 取出ADC1数据寄存器的高16位,这个是ADC2的转换数据
                temp0 = (ADC_ConvertedValue[0]&0XFFFF0000) >> 16;
                // 取出ADC1数据寄存器的低16位,这个是ADC1的转换数据
                temp1 = (ADC_ConvertedValue[0]&0XFFFF);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float) temp0/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loat) temp1/4096*3.3;

                printf("\r\n ADCx_1 value = %f V \r\n",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printf("\r\n ADCx_2 value = %f V \r\n",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printf("\r\n\r\n");
                Delay(0xffffe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