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1.8V的IO BANK 输入 3.3V的信号会烧毁引脚吗

楼主(2020-04-26):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FPGA的IO BANK供电为1.8V,如果输入该IO BANK的信号电平是3.3V,会不会将该引脚烧毁。

楼主:
我看Xilinx的FPGA IO的电流驱动能力比较小,好像整个BANK也才200mA,FPGA内部IO应该有限流吧

楼主:
你遇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Xilinx的FPGA IO的电流驱动能力比较小,好像整个BANK也才200mA,FPGA内部IO应该有限流吧  ...

我觉得你应该在学会硬件知识之前,就按照手册做,等慢慢学习更多知识后,就不会对这种问题有疑问了。
bank不需要那么多电流,数字电路负载几乎是高阻。而且output能力弱不是限制input电流。不过你可以外接电阻限制电流,比如1mA是很安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在学会硬件知识之前,就按照手册做,等慢慢学习更多知识后,就不会对这种问题有疑问了。
ban ...

实际使用时不会这么接,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这里的3.3V也是FPGA输出的,由于没有实际测过,所以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我试过,有的型号没事,有的型号不仅仅是烧IO,而是整个芯片烧冒烟

明白,谢谢

网友C:
一般不会的  主要看你的3.3V驱动能力有多强
长期使用肯定是损坏FPGA

明白,谢谢

网友D:
超额使用会影响寿命,如果长时间过热会烧坏内部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