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实验!!!

楼主(2020-04-26):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3686-1-1.html

上面说那个有源电路不能和电感等效的同志,你用这个程序走一下,看看能不能等效。” —— x教授对于电感等效的错误观点的关键点之一正是在这里:电感是2端网络,有源电路(以GIC电路为例)是4端网络!
如果不看有源电路的电源端口,确实很大程度上有源电路等效于电感。但正因为有源电路的电源端口,使得有源电路真的难以与电感等效。
另一个关键点是能量。
1)电感储能时,能量从电能转化为磁能。有源电路像电感一样“储能”时,其实并不可能转化为磁能,只有两条转换途径:要不从电源端口向电源回馈电能,要不就是转化为热能散失掉。(忽略电路中的电容储能)
2)电感释能时,能量从磁能转化为电能。有源电路像电感一样“释能”时,其实能量几乎全部从电源端口中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源电路(比如GIC)里面的运放处于线性放大状态,输出级是甲类或甲乙类放大,效率很低。比如说甲类放大的理论最大效率是50%,实际应用中的效率更低。常见的电感应用电路(比如Buck电路)的效率在80%以上,电感的损耗在20%的损耗中只占一小部分。如果把电感换成有源电路GIC,效率的降低相当喜感……你觉得只有10%吗?

所以有源电路GIC替代电感,一般只用在信号处理等不在乎能量和效率的场合。如果用在电源,呵呵!

网友A:
他说的是10%的量级,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因为可以认为99%跟10%是同一量级,

网友B:
老话说,逮牛要抓住牛鼻了,要抓住要害,如果跑去拽牛尾巴,尾巴拽不住,牛再撒泡尿,那就洗个免费淋浴了。

地球上搞模拟电路的都知道,模拟电路设计有个著名的八边形法则,不管何方神圣来设计放大器电路,他都不可能让电路的各个参数都很完美,被迫折中考虑各个指标。

现在楼主抓住我原帖中效率低的【毛病】,来大做**,首先效率低,只能算是个缺点,而不是个错误,抓住这个不放,首先说明不是搞模电设计的,其次说明人格有缺陷,非常偏置。
相关问题我解释了半天,死活抓住不放。

另外,提醒一下,看人家帖子,好歹也把人家原话读一遍,不要跟某些同志学断章取义技术。

把【下降的可能比较多,例如10%的量级】,把这里的10%理解成电路效率是10%,可能语文是跟体育老师学的。

扯什么“八边形法则”,十万八千里。别扯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话说,逮牛要抓住牛鼻了,要抓住要害,如果跑去拽牛尾巴,尾巴拽不住,牛再撒泡尿,那就洗个免费淋浴了。 ...

关键的一点,电源必须讲究效率。不讲效率的电源都是耍流氓。
如果你的新点子能让电源的其他指标(比如价格、体积、纹波等等)大幅提高,效率仅下降几个百分点,也许是个可以探讨的新点子。
但如果效率从80%直降到50%以下,甚至20%、30%,你的新点子还有什么探讨的意义吗?

不扯虚的,你能证明你的电源效率在50%以上吗?你说下降10%的量级,我怎么感觉是下降到10%的量级?

网友B: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根本没法聊天。

学习模拟电路设计,必然要懂得放大器设计,此时有个模拟设计八边形:

做电源管理的,也有个八边形法则:

可见,职业学校/技校和本科,培养模式不同,思维模式也是大不同。
他就认为拿个电烙铁焊电路板是实战,代表着有用,难道不知道这是在公司打杂的?

尽来虚的。要不你再讲讲八卦图?

网友B:
草,还净来虚的,老拉的这个教材,全世界学模拟的都通用,你以为拉扎维跟你一样是菜**????

还是老套路 —— 顾左右而言他。扯一些十万八千里的东西,或者把大神搬出来,就是不说实质的。但是大神也没说同意你的说法啊,你老是蹭人家的面子也不太合适吧

网友C:
这几天一直看到这个话题的争论,个人确实对电源这块儿了解十分有限,弱弱的问个问题:凌特也就是现在的ADI的µModule系列比如LTM4691和LTM8074等等,好像就是把电感等部件全部集成到了一起,输出电流不小但是体积确实很小,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大家感兴趣可以查查看,希望能对这里的争论有所启发。

@william008 :谢谢解答
你说的这些模块,可以看它们的Datasheet,其实都描述得很清楚,没有在原理上突破,仍然是传统的Buck、Boost等结构,电感也仍然是电感,而不是“有源电感”,跟这里的争论没有关系。
@zyj9490 :不好意西,对这一块儿确实了解有限,只是觉得凌特出品的东西,又不便宜,EMI等应该还是处理得不错吧,具体还得您这些懂行的来分析
开关频率升高,电感及整体都可以变小,但EMI怎办?

网友D:
B技术能不能替代A?结论:我们必须遵循C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