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XTI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26):
TI, se, IO, ST, ni
/* 在 stm32f10x_conf.h 文件中,
第72行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 expr:1:返回(void)0,expr:0:返回什么?
*/

#ifdef  USE_FULL_ASSERT                //如果定义了USE_FULL_ASSERT

/**
  * @brief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s used for function's parameters check.
  * @param  expr: If expr is false, it calls assert_failed function which reports
  *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of the call
  *         that failed. If expr is true, it returns no value.
  * @retval None
  */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定义这个宏,expr:1:返回(void)0,expr:0:调用assert_failed函数,返回源文件名,和引起错误的线号。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else                //否则,定义下面这个宏,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 expr:1:返回(void)0,expr:0:返回什么?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在        stm32f10x_gpio.h 文件中,
        267行,是什么意思?
        #define IS_GPIO_EXTI_PORT_SOURCE(PORTSOURCE) (((PORTSOURCE) == GPIO_PortSourceGPIOA) || \
                                              ((PORTSOURCE) == GPIO_PortSourceGPIOB) || \
                                              ((PORTSOURCE) == GPIO_PortSourceGPIOC) || \
                                              ((PORTSOURCE) == GPIO_PortSourceGPIOD) || \
                                              ((PORTSOURCE) == GPIO_PortSourceGPIOE) || \
                                              ((PORTSOURCE) == GPIO_PortSourceGPIOF) || \
                                              ((PORTSOURCE) == GPIO_PortSourceGPIOG))

        后面这么多赋值,相或,是什么意思?

        */

/*  在        stm32f10x_gpio.h 文件中,
        50--56行,是什么意思?

        typedef enum
{
  EXTI_Mode_Interrupt = 0x00,                //EXTI_IMR的偏移地址?
  EXTI_Mode_Event = 0x04                                //EXTI_EMR的偏移地址?
}EXTIMode_TypeDef;

#define IS_EXTI_MODE(MODE) (((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MODE) == EXTI_Mode_Event))
        //上面这句是?意思
        */

/*  在        stm32f10x_exti.h 文件中,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
  uint32_t tmp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XTI_MODE(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assert_param(IS_EXTI_TRIGGER(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assert_param(IS_EXTI_LINE(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tmp = (uint32_t)EXTI_BASE;                                                                                        //tmp        取 EXTI_BASE 基地址,

  if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DISABLE)                        // EXTI_LineCmd 使能时,
  {
    /* Clear EXTI line configuration */
    EXTI->I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_Line0 取反,再跟 EXTI->IMR 相与,那 EXTI->IMR 岂不是被屏蔽了?
    EXTI->E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_Line0 取反,再跟 EXTI->EMR 相与,那 EXTI->EMR 岂不是被屏蔽了?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tmp + 模式地址,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tmp 与上 (uint32_t)0x00001 岂不是只有0X0000 0001了?

    /* Clear Rising Falling edge configuration */
    EXTI->R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RTSR  线0的上升沿触发初岂不是被屏蔽了?
    EXTI->F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FTSR  线0的下降沿触发初岂不是被屏蔽了?

    /* Select the trigger for the selected external interrupts */
    if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0x10 是 SWIER 的地址了?
    {
      /* Rising Falling edge */
      EXTI->R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上升沿可以触发
      EXTI->F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下降沿可以触发
    }
    else                                                                                                    //如果不是上升沿/下降沿同时触发,
    {
      tmp = (uint32_t)EXTI_BASE;                                                //指向基地址,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指向EXTI->RTSR地址,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使 EXTI->RTSR 写入0X0000 0001,使线0可以上升沿触发。
    }
  }
  else                        // EXTI_LineCmd 不能时,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EXTI_BASE 基地址+0X00,是 EXTI_IMR地址,

    /* Disable the selected external lines */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IMR 与上 0XFFFF FFFE,b也就是把线0的中断屏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