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接受空闲中断多次触发的问题

楼主(2020-04-26):
在调试代码的时候,用串口助手发送bin文件,在串口中断里面打开了空闲中断,以检测文件发送完成。结果发现,所发送的bin文件的大小不一样,所触发空闲中断的次数也不一样(在空闲中断里添加了一个自加变量,观察文件发送完毕后变量的值)。多次调试发现,文件大小在682字节以下时,只触发一次空闲中断,682字节以上时,会触发两次以上,甚至几十次空闲中断。串口波特率115200.这种情况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有没有好的应对措施。

网友A(2020-08-31):
怎么办呢?我现在AT指令的回复都会触发两次空闲中断,太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办呢?我现在AT指令的回复都会触发两次空闲中断,太坑

重复的可以忽略

网友A:
不是重复,是一个回复分成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