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O-MINI 开发板之adc双通道的实现dma

楼主(2020-04-26):
想要采集两路AD数据,分别用pc0和pc1采集,但是最后结果是pc0有结果但是有时会不准确,pc1没有结果,下面贴上程序,就是在开发板例程上改动了一下
#include "bsp_adc.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00+0x4c)

__IO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 @brief  使能ADC1和DMA1的时钟,初始化PC.0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C0,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
  * @brief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1通道1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传输方向单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设置DMA的优先级别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设置DMA的2个memory中的变量互相访问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即不停地进行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要转换的通道数目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MHz*/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ADC1的通道11为55.        5个采样周期,序列为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brief  ADC1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

还有这是主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adc.h"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2];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float temper;
float humidity;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USART1 config */
        USART1_Config();

        /* enable adc1 and config adc1 to dma mode */
        ADC1_Init();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4096*3.3; // 读取转换的AD值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4096*3.3; // 读取转换的AD值
                temper=ADC_ConvertedValueLocal[0]*100;
                humidity=ADC_ConvertedValueLocal[1]*100/3;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C \r\n",temper);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float)ADC_ConvertedValue[1]);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RH \r\n",humidity);

                Delay(0xffffee);
        }
}

希望大神可以指点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