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1855读不出数据

楼主:
用新塘的单片机模拟SPI 来读取max31855K   始终读不出来数据,大神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了哦

网友A(2020-04-26):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看看SPI时序啥的 对不对

网友B:
多在时序上下功夫

驱动CS为低电平时,SO引脚将输出第一位数据。通过串口读取完整的冷端补偿热电偶温度,需要14个时钟周期。读取热电偶和参考端温度需要32个时钟周期(表2和表3)。在时钟下降沿读取输出位。第一位D31为热电偶温度符号位。D[30:18]位包含温度转换数据,顺序为MSB至LSB。D16位正常状态下为低电平,热电偶输入开路或对GND或VCC短路时变为高电平。参考端温度数据从D15开始。输出转换数据时, CS任何时候均可变为高电平。
根据以上描述,将上述时序、数据位的含义转换为后续的程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