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30A电流,可否用多个MOS管并联代替接触器控制?

楼主(2020-04-26):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注意散热。

网友B:
这个电压、电流都不算大也不算小,如果是感性负载,需要做好关断时的反压防护、吸收措施。
做好散热,一个管子就够用了。
如果用多个MOS并联,可以挑战被动散热甚至PCB散热,对产品寿命有好处。

网友C:
用一个不行吗?一定要用3个?速度不快可以用IGBT,同电压电流等级更便宜。

网友D:
多个要考虑均流问题,驱动能力和RT

楼主:
那为何存在接触器的市场?一个卖好几百?

接触器结构简单,驱动电路也简单,整体成本低。至于“卖好几百”,那是包含了其它电路的成品组件,卖家的利润也在里面,而接触器本身的售价只是你说价格的零头。用MOS管做,成品组件的售价会更高。

楼主(2020-08-03):
用在控制低压空调的,已经用了2个并联,温度基本没有,反向吸收用了一个肖特基SS54,是否可靠待观察

网友E:
直流回路,接触器最难处理灭弧、寿命问题,而MOS则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处理好可能的感性负载续流问题,并防止高反峰对MOS的伤害,用MOS完全可行,而且寿命会大大高于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回路,接触器最难处理灭弧、寿命问题,而MOS则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处理好可能的感性负载续流问题,并防 ...

60V中有个DCDC降压到10V驱动MOS管用,之前进入DCDC没有任何处理,发现烧了一次DCDC,怀疑反向尖峰打坏,后来串了一个4007待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