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RT-Thread-4.0.3

楼主(2020-04-26):
今天早上刚收到了,板子做工很不错,最近参加RT-Thread的活动,就寻思直接拿板跑一下RTT好了,4.0.3是Master版本,做项目最好用发布版本。

第一步:第一步下载RTT代码可以在GitHub也可以在Gitee上,下载完成后,bsp里有一个可以直接使用的包。..\rt-thread\bsp\mm32l07x

第二步:编译下载,可以直接用MDK下载,但是需要你去官网下载一个驱动mm32_devkit_setup.exe。安装好以后选择,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下载完以后可以看到红色等亮灭,主函数就这一个功能:
int main(void)
{
    int count = 1;
    led_init();   --->初始化红色LED对应管脚  PA15
    while (count++)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rt_thread_mdelay(10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rt_thread_mdelay(100);
    }
    return RT_EOK;
}

可以自己改一下延时时间,就可以改变灯的亮灭频率了,也可以按照led_init();把其他等都初始化,然后开不同的任务控制,以此来熟悉rtos。

第三步:修改调试串口为串口2,默认的调试串口是串口1 ,从原理图可以看到,串口1是接到了下载部分,那咱们修改为串口2来输出控制台信息。
bsp目录下,打开env工具,输入menuconfig,修改两个地方,如下
重新编译下载,将usb转TTl串口线接到板子上的CN4,波特率115200,就可以看到调试信息了。
硬件连接:
设备使用情况:
内存使用情况:
版本:

现在这个BSP只有串口驱动,其他驱动都需要自己编写,但是RAM不太够,可以使用nano版本进行开发。

网友A:
自带虚拟串口,不用单独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虚拟串口,不用单独引出

我还以为那个口是用来IAP的

网友B:
我用的github上的例程,连上串口调试助手后,没有出现msh界面啊,而且是发什么收什么,我用的usb转232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带虚拟串口,不用单独引出

自带的怎么用啊,是不是CDC,win7没驱动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怎么用啊,是不是CDC,win7没驱动上~

看我的帖子

网友B:
哪个帖子

网友C:
可以跑RT-Thread?

网友D:
RT-Thread-4.0.3 需要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E:
操作界面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F:
灵动MM32 eMiniBoard资料

网友G:
板子做得很工整漂亮。

网友H:
mm32 miniboard资料 - 下载中

网友I:
源代码可以下载吗

网友J:
RT-Thread的活动?

网友F:
板载SPI Flash芯片• 板载IIC EEPROM芯片• 板载CAN转换芯片

网友G:
配合 ARM Keil/IAR 集成开发环境、MM32 Program 编程软件、 MM32 FDS 固件开发平台

网友H:
MM32 MiniBoard的离线ICP连接方式呢?

网友D:
跑起来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K:
MM32 eMiniBoard性能怎么样

网友I:
在哪里下载相关的代码呢

网友:
有相关的移植教程吗?

网友J:
RT-Thread的活动不是提供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RT-Thread的活动不是提供板子吗?

这个不是RTT活动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跑RT-Thread?

可以呀,不过资源还是紧张,用nano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RT-Thread的活动?

不是的,是MM32送的,好几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源代码可以下载吗

可以下载的,在rtt的master分支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Thread-4.0.3 需要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2K多,在截图里有,可以用nano试一下,会小一些

网友L:
跟着大佬的帖子我也试了试RTT,多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带虚拟串口,不用单独引出

CDC驱动不上,只能转接rs232了~

网友B:
你这使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吗,上电后能收到shell,但是发送list_thread,收到的也是list_thread,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使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吗,上电后能收到shell,但是发送list_thread,收到的也是list_thread,不知道怎么回 ...

用的xshell,能看到log应该可以呀,是不是硬件连接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xshell,能看到log应该可以呀,是不是硬件连接是的问题

你用的是github上的代码么?能发我一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github上的代码么?能发我一份不

github和gitee上的都可以,你需要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