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Tick_Handler’”中断标志位是否清零?

楼主(2020-04-26):
我是“”指南者“”的初学者,已经学习到“19-SysTick—系统定时器(第二节)—微秒和毫秒延时代码讲解”,其中的例程,进入“‘SysTick_Handle”,很疑惑,进入中断为什么不清楚中断标志位吗?还是主动硬件清除?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学这个,我的理解是SysTick是CM3层面的东西了,而且是只能选择开不开,没有其他中断源那么“丰富”的操作。
因为STM32的参考手册里是没有SysTick的(我不知道库函数里有没有,反正我没有找到),反而是在STM32给的Cortex-M3手册中找到了SysTick的几个寄存器,里面都没有清除中断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