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_RTOS_SDK开发

楼主(2020-04-26):
使用乐鑫提供的SDK开发包,ESP8266连接外网服务器IP,TCP连接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断掉。。。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2020-07-20):
兄弟,安可信die1.5,用rtossdk,导入工程老是出错,网上都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程,这玩意的环境怎么这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安可信die1.5,用rtossdk,导入工程老是出错,网上都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程,这玩意的环境怎么这么麻 ...

没用过这个,太复杂。
推荐用ti的cc3200,用过ti的产品就很容易上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太复杂。
推荐用ti的cc3200,用过ti的产品就很容易上手

TI芯片价格好像高一点。乐鑫好像是国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芯片价格好像高一点。乐鑫好像是国产的

还好了,也贵不多少的。
开发周期有时候也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好了,也贵不多少的。
开发周期有时候也很重要

是的

网友C:
检查一下有没有定时的心跳包

网友D(2020-11-06):
分包  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