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点亮一个LED灯,请教一个小白的问题

楼主(2020-04-26):
我和疑惑下面两种方式 为什么上面的这种方式不能成功,下面的可以点亮LED灯?第一种定义成指针类型不可以吗?

方式一: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_KEY;
        GPIO_InitStr_KEY->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_KEY->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_KEY->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_KEY);
         //点亮LED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方式二: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_KEY;
        GPIO_InitStr_KEY.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_KEY.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_KEY.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_KEY);
        //点亮LED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