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弛张振荡器和推挽驱动电路,疑问求助

楼主:
本菜鸟最近在看驱动电路,对于图片的电路图,找了很多资料说是属于图腾柱驱动电路,但仍有很多想不清楚,来请教论坛各位大神。电路图如下
有这么几个问题:1.这个驱动电路是叫做图腾柱驱动电路嘛?如果是的话,两个达灵顿管Q58,Q59都是工作在什么状态的呢,是工作在放大区还是饱和区?
2.为了提高驱动能力,达灵顿管具体是表现在放大电流,但如果管子是工作在饱和区,类似开关的使用,那又是如何体现电流的放大呢?
3.用于产生PWM波的弛张振荡电路中运放U12的2脚,接受了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形成负反馈;U12的3脚接收其他一路输出,形成正反馈;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调节占空比吗?
4.该如何分析这样的电路呢?补理论知识的话,该看什么资料呢?最近有点晕了。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2020-04-26):
图片当中只有一个线圈,即是,没有两个线圈,并且线圈没有中间抽头,因此不是叫推挽,而是叫做双管齐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当中只有一个线圈,即是,没有两个线圈,并且线圈没有中间抽头,因此不是叫推挽,而是叫做双管齐激。 ...

谢谢您的回复,图中画的线圈用来代表电磁铁哈,双管齐激就是指的Q58和Q59同时导通吧,这样的电路有什么用途呢?又该如何计算其中的参数呢?希望您指个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