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的小问题

楼主(2020-04-26):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蜂鸣器响
          delay_ms( 2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新手请教为什么在中断函数里 PIN8置高后蜂鸣器一直响,拉低停止蜂鸣器响这句好像执行不到?

网友A:
先转变思路,把delay_ms从中断函数中移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