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
根据教程编写的程序在使用接收中断的情况下收到的数据可直接返回,但不使用中断则无反应?以下是代码:
        while(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RESET))   //判断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标志位
                {
                        rec=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将接收寄存器中的数据写入变量rec(前边已定义为uint8_t rec=0;)
                        usart1_SendData(USART1,rec);                                                 //将收到的数据发回
                }
        }

麻烦各位帮看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