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4-26):
ADC一直不太明白,一个ADC有好多通道,视频演示时候比如说使用了其中ADC1的某一个通道来采集电位器电压,那我如果需要采集3个电压或者更多呢?能不能也用ADC1的其他通道比如1、2、3通道?还是说要分开用其他的ADC1、ADC2、ADC3,小白问题,大神不要笑哦

网友A:
可以的呀。两种方法的区别就是如果用ADC1的多个通道的话,就必须要用DMA传送数据(因为转换结果寄存器ADC1_DR只有一个);如果是分开用的话就不需要DMA了(因为有ADC2_DR和ADC3_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