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I、 __O 、__IO volatile是什么?怎么用?(作者写的太棒了,给赞)

楼主(2020-04-26):
__I、 __O 、__IO是什么意思?
这是ST库里面的宏定义,定义如下: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 defines 'read only' permissions */
#define __O volatile /*!< defines 'write only' permissions */
#define __IO volatile /*!< defines 'read / write' permissions */

显然,这三个宏定义都是用来替换成 volatile 和 const 的,所以我们先要了解 这两个关键字的作用:

volatile
简单的说,就是不让编译器进行优化,即每次读取或者修改值的时候,都必须重新从内存或者寄存器中读取或者修改。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2、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3、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我认为这是区分C程序员和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的最基本的问题。搞嵌入式的家伙们经常同硬件、中断、RTOS等等打交道,所有这些都要求用到 volatile变量。不懂得volatile的内容将会带来灾难。假设被面试者正确地回答了这是问题(嗯,怀疑是否会是这样),我将稍微深究一下,看一下这家伙是不是直正懂得volatile完全的重要性。
1)一个参数既可以是const还可以是volatile吗?解释为什么。
2); 一个指针可以是volatile 吗?解释为什么。
3); 下面的函数有什么错误: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return *ptr * *ptr;
}

1)是的。一个例子是只读的状态寄存器。它是volatile因为它可能被意想不到地改变。它是const因为程序不应该试图去修改它。
2); 是的。尽管这并不很常见。一个例子是当一个中服务子程序修该一个指向一个buffer的指针时。
3) 这段代码有点变态。这段代码的目的是用来返指针*ptr指向值的平方,但是,由于*ptr指向一个volatile型参数,编译器将产生类似下面的代码: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b;
a = *ptr;
b = *ptr;
return a * b;
}
由于*ptr的值可能被意想不到地该变,因此a和b可能是不同的。结果,这段代码可能返不是你所期望的平方值!正确的代码如下:
long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
a = *ptr;
return a * a;
}

const
只读变量,即变量保存在只读静态存储区。编译时,如果尝试修改只读变量,则编译器提示出错,就能防止误修改。
const与define
两者都可以用来定义常量,但是const定义时,定义了常量的类型,所以更精确一些(其实const定义的是只读变量,而不是常量)。#define只是简单的文本替换,除了可以定义常量外,还可以用来定义一些简单的函数,有点类似内置函数。const和define定义的常量可以放在头文件里面。(小注:可以多次声明,但只能定义一次)

const与指针
int me;
const int * p1=&me; //p1可变,*p1不可变 const 修饰的是 *p1,即*p1不可变
int * const p2=&me; //p2不可变,*p2可变 const 修饰的是 p2,即p2不可变
const int *const p3=&me; //p3不可变,*p3也不可变 前一个const 修饰的是 *p3,后一个const 修饰的是p3,两者都不可变

前面介绍了 volatile 和 const 的用法,不知道大家了解了没?了解了后,下面的讲解就更加容易了:
__I :输入口。既然是输入,那么寄存器的值就随时会外部修改,那就不能进行优化,每次都要重新从寄存器中读取。也不能写,即只读,不然就不是输入而是输出了。
__O :输出口,也不能进行优化,不然你连续两次输出相同值,编译器认为没改变,就忽略了后面那一次输出,假如外部在两次输出中间修改了值,那就影响输出
__IO:输入输出口,同上

为什么加下划线?

原因是:避免命名冲突
一般宏定义都是大写,但因为这里的字母比较少,所以再添加下划线来区分。这样一般都可以避免命名冲突问题,因为很少人这样命名,这样命名的人肯定知道这些是有什么用的。
经常写大工程时,都会发现老是命名冲突,要不是全局变量冲突,要不就是宏定义冲突,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问题,不然出问题了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