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断言机制assert_param()宏定义

楼主(2020-04-26):
我们在学STM32的时候函数assert_param出现的几率非常大,上网搜索一下,网上一般解释断言机制,做为程序开发调试阶段时使用。

下面我就谈一下我对这些应用的看法,学习东西抱着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我们在分析库函数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函数的原型有这个函数assert_param();

下面以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为例说一下我的理解,

函数的参数IS_GPIO_ALL_PERIPH(GPIOx),我们可以寻找到原型

#define IS_GPIO_ALL_PERIPH(PERIPH) (((*(uint32_t*)&(PERIPH)) == GPIOA_BASE)|| \((*(uint32_t*)&(PERIPH)) == GPIOB_BASE) || \((*(uint32_t*)&(PERIPH)) == GPIOC_BASE) || \((*(uint32_t*)&(PERIPH)) == GPIOD_BASE) || \((*(uint32_t*)&(PERIPH)) == GPIOE_BASE) || \((*(uint32_t*)&(PERIPH)) == GPIOF_BASE) || \((*(uint32_t*)&(PERIPH)) == GPIOG_BASE))这个宏定义的作用就是检查参数PERIPH,判断参数PERIPH是否为GPIOX(A...G)基址中的一个,只要有一个为真则其值为真,否则为假,

不用多说,这是C语言中基本的逻辑运算。当然这个库函数也用的很有意思,看:首先对PERIPH进行取址,也就是求地址,&PERIPH,

然后对这个地址强制转化为32位的指针,即前面加(uint32_t *),然后通过*进行访问这个地址(指针)中的内容。

下面我们再回到assert_param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哪里的呢?在stm32f10x_conf.h寻找到原型如下:#ifdef USE_FULL_ASSERT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__FILE__, __LINE__))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else#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endif

若是没有定义USE_FULL_ASSERT我们调用这个函数assert_param时,不对参数IS_GPIO_ALL_PERIPH(GPIOx)的正确性进行检查,

执行语句(void)0,这是一个相当于空语句的表达式,不对程序产生任何影响。

若是定义了USE_FULL_ASSERT它,我们调用这个函数assert_param时,及对参数IS_GPIO_ALL_PERIPH(GPIOx)的正确性进行检查,

通过一个C语言中的双目运算符来判断,若是返回1,执行语句(void)0,这是一个相当于空语句的表达式;

若是返回0,则执行后面的函数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__LINE__),函数的作用在库函数中有解释,用来指示出错的行数和文件。

注意:__FILE__,__LINE__是标准库函数中的宏定义!切记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刚开始没看明白为什么加在这里,仔细一想是在头文件的函数声明。

至于函数实体呢?我们从官方文件的模板中main.c中可以找到。如下: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while (1) { } } 英文注释也说明了怎么应用,通过输入参数来确定位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口打印了,这个函数的主要思想是在输入参数有问题的时候,

但是有编译不出来,它可以帮你检查参数的有效性,好处不必多言,自己领悟就行。

继续说明如下: assert_param是怎样包含进去的呢?我们在stm32f10x_conf.h这个头文件中定义的函数声明还是宏定义,

怎么在其它文件中都能应用呢?也很多网上朋友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都遇到编译不过去的问题出现,最后通过在文件中添加USE_STDPERIPH_DRIVER来解决的:

我们可以在整个工程中进行搜索USE_STDPERIPH_DRIVER,通过头文件可以看出,是使用标准外设文件。在stm32f10x.h文件中我们可以搜索到如下情况:#if !defined USE_STDPERIPH_DRIVER#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endif#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include "stm32f10x_conf.h"#endif可以很容易看出来,我们不在那里添加,只要把第一个的注释去掉,就不用在配置中添加USE_STDPERIPH_DRIVER了,

在第二个文件中我们可以知道怎样包含这个控制开关文件了,呵呵。我们也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只要包含stm32f10x.h就能很容易的包含所有的文件文件了吧,

我们只要在stm32f10x_conf.h配置一下就能包含所需要的库文件了。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通过头文件的相互包含,来控制外设以及调试文件的调用,这样我们理清思路,理解起来就好多了。

当然在学习中可能有些C语言问题还没有理解透彻,多上网搜一下,或者多看书,很快就搞明白的。

这是一种常见的软件技术,可以在调试阶段帮助程序员快速地排除那些明显的错误。

它确实在程序的运行上牺牲了效率(但只是在调试阶段),但在项目的开发上却帮助你提高了效率。

当你的项目开发成功,使用release模式编译之后,或在stm32f10x_conf.h文件中注释掉对USE_FULL_ASSERT的宏定义,

所有的assert_param()检验都消失了,不会影响最终程序的运行效率。#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8 *)__FILE__, __LINE__))。。。assert_param(IS_ADC_ALL_PERIPH(ADCx));。。。

在执行assert_param()的检验时,如果发现参数出错,它会调用函数assert_failed()向程序员报告错误,

在任何一个例程中的main.c中都有这个函数的模板,如下: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while (1){}}

你可以按照自己使用的环境需求,添加适当的语句输出错误的信息提示,或修改这个函数做出适当的错误处理。

1、STM32F10xD.LIB是DEBUG模式的库库文件。2、STM32F10xR.LIB是Release模式的库库文件。3、要选择DEBUG和RELEASE模式,需要修改stm32f10x_conf.h的内容。    #define DEBUG 表示DEBUG模式,把该语句注释掉,则为RELEASE模式。4、要选择DEBUG和RELEASE模式,也可以在Options,C/C++,Define里填入DEBUG的预定义。    这样,就不需要修改stm32f10x_conf.h的内容。5、如果把库加入项目,则不需要将ST的库源文件加入项目,比较方便。    但是,库的选择要和DEBUG预定义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