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core电源对地电阻问题

楼主(2020-04-26):
请教一个问题,FPGA的内核电压对地的阻值,2块板不一样,并且测量反向二极管分别是0.22V和0.024V,也是差不多10倍的差距,上电工作也是正常的,不发热电流也一样,是不是FPGA芯片本身就是这样的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样的测量没有意义,因为IC内部系有源器件,测出的参数跟测试用的电压、电流甚至温度都有关,所以得出的数值无意义,除非是0,那说明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