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和串口

楼主(2020-04-26):
我想问下,其实485和串口在程序上基本上是一样,主要是硬件电平不一样对吧,485地址是不是相当于是一般串口协议的header头字节对吧,谢谢

网友A:
485是物理传输层的规范,与协议无关。

网友B:
485是物理传输层的规范,与协议无关。
认真理解一下网络模型,物理层,链路层,网络层....

网友C:
就点对点通信而言,RS485总线与RS232串口最大不同:485是半双工,不能同时收发,收数据就不能发,发数据就不能收,否则会数据冲突、出错;而串口是全双工,可以同时收、发数据,不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