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SYC8P1113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01):
Angehängte Dateien:

两者都内置在RFID阅读器中。 SYC8P1213接管
通过USB和SYC8P1113进行的通信取决于13.56 MHz的晶体,
控制发射/接收线圈并评估卡的反应
在少数几个分立组件上。

已经看过只安装了SYC8P1113的阅读器,并且
接管了USB通信。

可能是OTP控制器(Asic)? 每个组件上都有一个5针
编程板。

Sind übrigens beide SO-16. Häng mal zwei Bilder an.

网友B(2021-07-28):
这是谁家的芯片啊?厂家,有谁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