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LED实验中,getchar()没起作用,但是有fgetc函数,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4-26):
int main(void)
{
        int ch;

        LED_GPIO_Config();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115200 8-N-1 ,中断接收
        USART_Config();

        Show_Message();

        while(1)
        {
                //获取字符指令
                ch=getchar();
    printf("接收到字符:\n");

                switch ( ch )
                {
                        case '1':
                                LED1_ON;
                                break;
                        case '2':
                                LED2_ON;
                                break;
                        case '3':
                                LED1_OFF;
                                break;
                        case '4':
                                LED2_OFF;
                                break;
                        case '5':
                        { LED1_ON; LED2_ON; }
                                break;
                        case '6':
                        {        LED1_OFF;LED2_OFF;}
                                break;
                        default:
                                Show_Message();
                        break;

    }
        }

}
我发送1:就出现 接到受数据:1
然后我用历程烧进去就会出现,我和历程对照也没有找出错误,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