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设计八边形法则

楼主(2020-04-26):
现在在模拟版块,就我所说的用有源电路替代无源电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跑轰!

实际上任何一个电路都有其advantage,也都有其缺点----说好听点叫局限性limitation

关于放大器设计,有个八边形法则:

怎么理解这个法则?

楼主:
随便看一个点,例如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对电压摆幅的限制,很容易理解,对于常规的阻性负载,输出电压摆幅,放大器输出不会高于电压。

电源电压对增益的限制,我在以前的帖子里说过共射放大器增益估算公式:

这个表达式清楚地表达了电源电压VDD对增益Av的限制。

高性能放大器设计,大致有三大类:一是高精度(高增益),二是高速(高GBW和SR),三是二者的结合----高速和高精度兼容的放大器。
线性范围的扩展,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是着眼于线性范围于电压增益成反比:

如果电源电压越高,线性范围越宽。如果电源电压一定,那么可以通过使用负反馈技术,降低电压增益,或者通过负反馈分担部分Vid电压,这样可增加动态范围,提高线性度。

楼主:
关于增益和输入/出阻抗关系,本人以前也发帖说过了:

常规的模电教材,分析单极放大器时,一般是单独考虑放大器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和增益的!
实际上这样做是不必要的浪费时间。

增益对输入、输出阻抗的影响,在上面非常简单的例子里,非常直观。

当然了,不需要思考的方式,是直接引用教科书上负反馈对输入、输出阻抗的影响,来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