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电压比较器的仿真求大神来看看

楼主(2020-04-26):
我想做一个报警系统。比较器上的电位器相当于阀值电压。电容上的电位器相当于传感器。为什么我仿真的比较器输出的电压这么低而且不会随电压发生变化。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感谢感谢啦。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好好看手册吧  这个比较器输出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手册吧  这个比较器输出比较特殊

指点一下

网友B:
手册写着输出是OC, 所以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写着输出是OC, 所以无法输出高电平。

我用LM339也是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OC,你要接上拉电阻Rc。除非你是用推挽互补型输出的就不需要上拉。

好的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LM339也是一样啊

换成运放即可。价格也低

网友A:
不要忘了加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