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配置和使用如此简单(超详细)

楼主(2020-04-26):
DMA学习很难吗?其实DMA配置和使用如此简单!本文让你无论在DMA认识和理解上(抽象不抽象都有)还是在DMA配置和使用上有个彻彻底底的认识。**包括寄存器和库函数讲解,省去你自行翻阅使用手册和固件库手册,点到点教会你DMA的配置和使用。查询和中断不爽吗?为什么要使用串口DMA?(借串口DMA引入)

如果真的是刚刚接触单片机或嵌入式,肯定会问,因为按照难易程度:DMA>中断>查询。这里我提几个反问句回答。

  • 查询方式是不是要在一个循环里反复执行判断?如果串口传输数据频率快于循环频率,请问能及时收到数据吗?
  • 中断过于频繁主程序还要不要运行?如果我只接收数据,但不用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就处理一次,那么请问,有必要频繁中断吗?
  • 数据传输过程需不需要时间?需要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等待?

其实我们要求的很简单,就是高效,传输数据的时候我们不在等待的时间浪费CPU资源,而且数据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传送的,接收的时候只要一个数据包最后一个字节数据接收到再处理即可,发送的时候让串口自己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把数据发出去即可,不用在等待一个字节发送完再发下一字节数据这样。为了提高CPU使用效率,于是就使用DMA方式。

想学习DMA的可以转到我CSDN的博文查看,为了保持美观,所以**写到博客上了,相关内容请查看:

CSDN博客:blog.csdn.net/weixin_44524484/article/details/105671273

以下为**目录:

DMA配置和使用如此简单(超详细)

  • DMA传输
    • 一、查询和中断不爽吗?为什么要使用串口DMA?(借串口DMA引入)
    • 二、DMA介绍
      • 1、什么是DMA?
      • 2、STM32上的DMA资源
      • 3、DMA主要特征
      • 4、DMA请求映像
        • (1)DMA1控制器
        • (1)DMA2控制器
      • 5、DMA寄存器介绍
        • (1)DMA中断状态寄存器(DMA_ISR)
        • (2)DMA中断标志清除寄存器(DMA_IFCR)
        • (3)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x = 1…7)
        • (4)DMA通道x传输数量寄存器(DMA_CNDTRx)(x = 1…7)
        • (5)DMA通道x外设地址寄存器(DMA_CPARx)(x = 1…7)
        • (6)DMA通道x存储器地址寄存器(DMA_CMARx)(x = 1…7)
      • 6、DMA库函数介绍
        • (1)函数 DMA_DeInit
        • (2)函数DMA_Init
        • (3)函数DMA_Cmd
        • (4)函数 DMA_ITConfig

    • 三、DMA配置
      • 1、寄存器版
      • 2、库函数版
    • 四、DMA使用
      • 1、查询方式
      • 2、中断方式
      • 3、不定长数据传输
      • 4、双缓冲方式
    • 五、总结

网友A:
老哥,恕我直言,这不都是官方参考手册上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恕我直言,这不都是官方参考手册上的东西吗

对,本来想着把串口DMA写上的,不过发现太长,就改了改先讲DMA,**里有说参考自固件库手册和使用手册,但有一些理解是手册没有的,现使用的中文手册也有一些错误,这部分内容只针对于初学者

网友A:
我仔细地看了一下,老哥写的确实不错。DMA 一般是和其它外设连用的,建议老哥有空的时候一块都写了,搞个合集。

网友B:
串口DMA,明天去公司,分享一下串口DMA,5个串口,均采用dma。。。。。。

网友C:
大容量STM32产品集成了两个DMA

网友D:
看看例程就行了。

网友E:
DMA的每个通道优先级是可变的

网友F:
DMA共享系统总线,不占用CPU

网友G:
总结的很不错的。

网友H:
数据量大,速度快

网友I:
都是跟着别人学习的

网友F:
可以实现快速数据传输

网友E:
DMA可以认为连接两个“地址”数据通道。

网友G: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D:
例程说的很明白的。

网友H:
dma需要每次都初始化吗

网友J:
需将数据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地址的

网友K:
串口可以不使用的   一般ADC使用吧。

网友L:
我真的没用过dma

网友M:
真的好详细

网友N:
实际上需要注点意的地方多着呢

是啊,不能脱离外设单独使用,在不同外设时要注意的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串口可以不使用的   一般ADC使用吧。

你可能没做过大量数据的实验,当大量数据传输的时候,效率是关键,如果两次数据包间隔时间很短,MCU又要处理其他事情,这样你就不够时间处理数据了,很容易造成数据被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