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开关电源

楼主(2020-04-26):
有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的大佬,用stm32产生pwm控制开关管来做开关电源如何,各位大佬给点建议或者资料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最多的就是UC28xx系列IC的电流反激开关电源

网友B:
必须用比较快的PWM频率,比如100KHz以上,然后ADC读输出电压反馈,通过PID来计算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C:
好像有点大才小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点大才小用

你确定是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