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XTR115的4-20mA电流传输器,分立件实现?

楼主(2020-04-26):
如题,如下面的原理框图,谁能用分立件设计一个?

放大图:

楼主:
工作原理:
一个压控电流源,输出0--16mA电流,再和一个固定的4mA电流源叠加,然后经过一个简单的双绞线,这个电流环就能同时输出功率和信号,还能对噪声免疫。

压控电流源是最容易实现的,如果控制电压范围是0-1.2v,那么Rs=75Ω,输入阻抗由R1确定。

网友A:
我十几年前专门干这个两年    用过xtr115 xtr116  还有可编程的 xtr108
当年我在论坛专门讨论4-20mA仪表
自从有了xtr系列芯片就没什么人自己用分立器件自己搭建

没xtr芯片之前 只能自己搭  2018年底 我还看到一个仪表是用的自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几年前专门干这个两年    用过xtr115 xtr116  还有可编程的 xtr108
当年我在论坛专门讨论4-20mA仪表   ...

使用芯片搭电路,站在玩的角度看,我感觉没什么意思。

搭出来的电路性能再牛,那也只是芯片设计水平高。

好比一个小白,花个几百块买个LTZ1000,也能做出来高性能基准。

所以,干点有意思的。

网友B:
XTR*** 出来之前
压力变送器行业都是运放加三极管搭的,原理不难

楼主:
类似的芯片非常多,但据我所知,几乎没有能做到电压能低于4V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TR*** 出来之前
压力变送器行业都是运放加三极管搭的,原理不难

能实现功能易,能做好性能难。

网上有信号发生器,也不给出测试指标在什么条件下得到的,这就是耍流氓。

这个略微正规点:

网友B:
性能?是指:
非线性,温漂,抗干扰能力,还是动态响应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是指:
非线性,温漂,抗干扰能力,还是动态响应频率?

在电压范围4V--40V,温度范围-40~85℃,能做到总误差低于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芯片搭电路,站在玩的角度看,我感觉没什么意思。

搭出来的电路性能再牛,那也只是芯片设计水平高。 ...

找到一个老贴,但图看不了了  sharks写的《为蓝天白云写的:两线制压力变送器设计》  https://bbs.21ic.com/icview-6914-1-1.html
如果可以采用运放,完全参照xtr116的电路框图完全可以搭出来,tina-ti仿真软件上有例子,

问题1:成本问题,自己搭成本比xtr116高,当然,做着玩不用考虑成本问题,还有LDO等要低Iq。
问题2:运放A1的电源地放哪儿?第三脚还是第四脚?如果是第三脚的话,这个运放的轨到轨输入性能要非常好才行。如果是第四脚,运放的Iq要低,这个电流不受VI控制,最好数uA级别, 不用xtr116而自搭电路一般采用的是电源地在第四脚的方式。

其他可以看看《过程仪表》?《自动化仪表》?等书,稍老的书上会有更老的实现方法,最典型的就是罗斯蒙特的1151电容式差压变送器的电路。

不过,这东西完全只能玩玩,从产品设计上看,自己搭没有一点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的芯片非常多,但据我所知,几乎没有能做到电压能低于4V左右的:

低于4V没有啥意义
4-20mA仪表有使用规范和习惯,24V供电,变送器本身压降7.5V,还剩余16.5V,还可以串2-3个250欧姆电阻作为负载,足够了。

另外,xtr116还要给变送器的其他电路供电,比如单片机、传感器、甚至LED数码管,需要供电,太低回路电压的话功率不够。

其实,有的情况,可以做到4V以下,但没有什么意义,4-20mA标准早就是夕阳标准了,但工业更新换代太慢了,所以现在还大量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老贴,但图看不了了  sharks写的《为蓝天白云写的:两线制压力变送器设计》  https://bbs.21ic.co ...

这个帖子,一看就知道是学生写的,用理想运放模型,分析一下关键节点电压、支路电流,然后就over了。

做产品不讲指标,要被老板骂死的。

网友B:
现在有集成点IC,当然好用咯,不但性价比好,而且PCB面积小。

在性能方面,搭出来和集成IC应该是差不多的,

A1运放的的地肯定是3脚位置,做压力变送器是4~20mA,所以对轨至轨要求没有那么严,
这个电路一般不会用于0~20mA场合

4V供电要求,是有点不好做,主要是扩流的三极管压降,限流电阻压降,以及还需要预留给使用者串接采样电阻的压降,
温漂方面:那三个关键电阻(R1, R2, RIN)用10ppm/℃,电阻足够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实现功能易,能做好性能难。

网上有信号发生器,也不给出测试指标在什么条件下得到的,这就是耍流氓 ...

变送器的行业发展很多年了,精度可以做的很高,0.5%的精度很正常,信号发生器作为仪表调试用,精度差了根本卖不出去,福禄克有款回路信号发生器,你可以看看。 比如 Fluke 707回路校验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集成点IC,当然好用咯,不但性价比好,而且PCB面积小。

在性能方面,搭出来和集成IC应该是差不多的 ...

你在仔细看看XTR116的框图,再想想如果A1电源地在3脚,对A1的轨到轨要求高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一看就知道是学生写的,用理想运放模型,分析一下关键节点电压、支路电流,然后就over了。

...

他只是为版友写一个入门教程而言,至于给他扣帽么,又不是写个老板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仔细看看XTR116的框图,再想想如果A1电源地在3脚,对A1的轨到轨要求高不高。

...

用肯定是用轨至轨的运放,这种稍微好一点的运放不难找到,我的意思是还没有要求高到,对成本影响很大的程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肯定是用轨至轨的运放,这种稍微好一点的运放不难找到,我的意思是还没有要求高到,对成本影响很大的程 ...

这个运放就是工作在地电压,我没把运放的输入在地电压的使用经验,所以我也不清楚一般轨到轨能否在地电压能否保证性能。
据我的印象,很多轨到轨无法真正工作到完全的地电压。即便能到地电压,运放手册上的那些指标能保证么?

我知道能工作在地电压且保证性能的大概是自校零的运放和内带电荷泵产生负压的运放。

网友C:
要提供性能,说到最后的本质,还是制造工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自建模型,还是得自己撘电路,只不过为了简化和省事,可能会穿插描朮的行为模型,但是以全硬件构成的比 ...

那个帖子太老了  十三年前的  图看不到了  好好研究xtr116就行  这个电路很经典

网友E:
隔离器,安全栅的输出级基本都是分立器件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原理:
一个压控电流源,输出0--16mA电流,再和一个固定的4mA电流源叠加,然后经过一个简单的双绞线, ...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不会用0~16mA在叠加一个4mA这种方法,而且75欧的负载,工程或者产品用还是偏小。一般隔离器,安全栅的负载都是800欧,直接驱动多数电磁阀一类的执行机构。

而且电流源输出范围一般也在0~24mA。可以直接为后级供电,低于4mA可以视为“断线”,高于20mA视为超过信号满量程,为保护电路提供额外信息。

注:这里说的隔离器,安全栅是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平常这么说,与电器工程标准中的隔离器有区别。在标准中,我指的隔离器等同于“变送器”。对应标准是GB/T 17614系列。工作条件、性能要求基本就是这个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隔离器,安全栅的输出级基本都是分立器件吧。

隔离器 安全栅 可以全用分立器件完成。 用单片机什么的都太弱了,而且安全等级不高。

说起这个想起当年,我在一家小公司干了两年这方面的工作,对变送器、安全栅、隔离器已经搞清楚了,也觉得干这个没前途,就去考研了,考完了,年后复试之前,为多手准备,也去面试找工作,当时去南京一家较大的仪表公司面试,这个公司可能是我原来小公司的十倍大,这个行业其实很小,那个老板喊上了公司所谓的总工,这两人一方面贬低我原公司,另一方面对两线制隔离安全栅等技术细节盘问过多,跟他解释,他也不太懂,这两家伙的模拟水平比我们原小公司的几个老头差多了,我告诉他,那种两线制隔离安全栅电路上本质就是一个开关电源,说到开关电源,那个总工终于似乎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了,终于可以向我发问了,迫不及待的问我开关电源哪几种类型,一方面我不是专门做开关电源的,只是看书了解原理,至于各种细节,各种名称我没去记啊,一方面我觉得我这么问问题太无聊了,直接不客气的说不知道,后面聊天也不太开心,那个老板对我说,太狂妄啥的。  这个公司虽然规模较大,但技术真的一般般,两年后有人把这个公司的隔离器安全栅拿给我分析分析,我拆开一看,就是ADC+单片机+光耦,当然还有他们熟悉的开关电源组成,非常俗套简单的设计,只能做独立供电,做不到两线制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当年跟大蚂蚁打赌,我说这种两线制隔离器成本可以在一元(还是两元?反正就是一个磁环 两个三极管 几个二极管等)搞定,大蚂蚁不服气,要打赌,还留下电话,我还打电话到他公司去了,好像是个芯片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不会用0~16mA在叠加一个4mA这种方法,而且75欧的负载,工程或者产品用还是偏小。一般 ...

同样指标的仪器,电路实现可以有无穷无尽种,我从来没有看到用户规定电路实现方案的,即便是用户定制,因为性能指标才是关心的对象。

第二,你这3个数据要是没问题,我就看不懂你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器 安全栅 可以全用分立器件完成。 用单片机什么的都太弱了,而且安全等级不高。

说起这个想起当年, ...

你这不只是狂妄,人家也看出来你是牛皮大王了。

所以说,不要吹牛吹上瘾了,见人就吹,逢人就擂,问两个技术细节,立马露馅。

说自己研究过开关电源原理,人家问开关电源哪些类型都不知道,我要是小7,我这脸会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难堪,尴尬。
厚脸皮的吹牛大王就没事!

楼主:
所以小7以后吹牛,要看对象,看场合。
在懂技术的面试官面前吹,是极度愚蠢的自沙行为,不但智商低,情商也low!
在论坛吹牛不但没事,还能召来一群可爱的粉丝,例如三横一竖吹牛说他大半年时间,看了100本专著,一万篇论文,顺便一年弄出来200多个专利,江湖人称:专利大王,连论坛管理员都是他狂热的粉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不只是狂妄,人家也看出来你是牛皮大王了。

所以说,不要吹牛吹上瘾了,见人就吹,逢人就擂,问两 ...

我说了啊 我就是不知道啊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我看不出我哪里吹牛了

我说什么你为啥都觉得吹牛呢?!

我当时做过无源高精度电流隔离器 , 变压器隔离式,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也做过压降只有0.3V的4-20mA的回路LCD显示器,里面是个升压电路供电,也是个开关电源,我现在也不知道属于啥类型的开关电源。

这个行业我搞两年,我很清楚了,谁水平高,谁水平低,一目了然。我十年前就知道这行业做技术没啥前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小7以后吹牛,要看对象,看场合。
在懂技术的面试官面前吹,是极度愚蠢的自沙行为,不但智商低,情商 ...

那个破公司  这个破行业 当时我根本看不上 我考研就是为了离开这个行业

一、他们无德贬低同行   二、他们在安全栅变送器方面的水平 非常低下 现在也是如此

再吹个牛,南京另外一家公司早期的几款产品是我读研期间做的,那个老板也上21ic,我跟他就是在21ic认识的,他当时让我跟他一起搞企业,他做市场,我做技术,但当时我读研就是为了改行,不想回头做这个行业,而且当时我给他做了几款产品,他给我的钱也不多,所以也没吸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啊 我就是不知道啊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上证据打脸:

你这不是【最近】上瘾,而是一会不吹,日子就没法过

科学研究发现,吹牛和吸烟、XX00一样,会让的人大脑分泌多巴胺,进而产生愉悦感,久而久之,就成瘾君子。

网友A:
哈哈 我看不出哪儿胡吹了

我吹的都是事实啊  看到我以前说的第一次挣10k级别么? 就是我上一个帖子说的给南京另外一家公司做安全栅 钱太少 没吸引力

哈哈  以事实为依据 永远不会被打脸  哈哈 我太骄傲了!

这个行业十年前我专心干了两年  所以  在这方面  你就别在我面前逞能了

@talkativefox :我感觉现在中国就上海辰竹和重庆宇通做的不错。辰竹我很挺熟,具体我在哪家就不说了。
@AD797 :上海大一点的就是跟上海自动化研究所有关系的辰竹。
@talkativefox :我原来在上海一家公司干
@talkativefox :不是优倍 优倍安全栅不行
南京做安全栅的厂家,我记得大一点的就是南京优倍,是不是这个公司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来来,咱俩同时就XTR115电路的集成实现,改装成用分立件实现,可以用运放、电压调节器等器件,看看谁 ...

傻子才自己搭xtr115

给你介绍个好玩的 纯模拟 器件很少 成本极低 有又实用价值的东西 下面链接中的那个无源电流隔离器 无源就是不用额外电源供电 从4-20ma回路取电 原理就是那样  你能做到电流精度0.1%  电压降小于2.5V  再来跟我逞能。
http://www.cq-yt.com/Technical/mode/2017-10-13/43.html

@AD797 :确实,宇通老板就是国内做安全栅第一家。再隔离器,安全栅行业确实算是和技术能力很强的。微小信号处理也非常到位。
@AD797 :不做了,我也觉得这个行业太小了,做了几年就辞职了。
@talkativefox :现在还在做这一行?
@talkativefox :哈哈 真是同行 宇通的安全栅隔离器做的不错
重庆宇通。哈哈,这就是我的老东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子才自己搭xtr115

给你介绍个好玩的 纯模拟 器件很少 成本极低 有又实用价值的东西 下面链接中的那个 ...

有脑子的应该能总结出规律:吹牛者,碰到要展现真才实学的机会,就躲着走。

也就是说,人家只出一张嘴,其它的一律不碰。
而嘴巴就是两片肉,想怎么翻就怎么翻呗,只要不谈论正直,只要不违反战规即可,随便扯,随便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脑子的应该能总结出规律:吹牛者,碰到要展现真才实学的机会,就躲着走。

也就是说,人家只出一张嘴 ...

你这是说你自己么?

4-20mA仪表 我实干了两年 可以说是砖家了 哈哈 到底谁一张嘴皮天天论坛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说你自己么?

4-20mA仪表 我实干了两年 可以说是砖家了 哈哈 到底谁一张嘴皮天天论坛吹牛? ...

要玩就真玩,不玩就滚蛋,没有时间陪你一味打嘴跑。

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玩就真玩,不玩就滚蛋,没有时间陪你一味打嘴跑。

草。。。。

4-20mA仪表这方面  十年前的我也看不上你啊  (虽然这十年我方面的水平也没啥长进)

更不要说荒唐的自搭xtr115

我看见了 一个人第一次看到xtr115的惊奇和好奇之心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样指标的仪器,电路实现可以有无穷无尽种,我从来没有看到用户规定电路实现方案的,即便是用户定制,因 ...

不是规定用什么电路,而是做成产品后,最终是要追求利润的。用ADI的集成IC方案,方便,稳定,简单,但是成本偏高。
我以前工作的单位用分离器件完成产品的要求,成本基本商是集成IC方案的一半左右,同时不同分立器件方案中也有不同方案,这些方案之间也存在稳定性差异,生产便利性差异,等等。所以我说一般会用0~16mA在叠加一个4mA的方案,两个电源,稳定性和生产便利性,成本都会变差。

变送器我以前接触的分为两个大类:模拟式,带MCU式。模拟式是指单纯用运算放大器和各种分离器件完成整个产品。带MCU式就需要放大,ADC,计算,DAC,V/I转换等模块。
然后每一个大类下面又有两个小类:工业信号变送器,输入信号可选:4~20mA,0~20mA,1~5V,0~5V,1~10V,0~10V,输出可选4~20mA,0~20mA,1~5V,1~10V,0~10V等等,温度变送器,热电偶,热电阻。热敏电阻等类型,传感器范围就是各种分度表选择,输出信号一般也是4~20mA和1~5V。

这样,就会出现2线制,3线制,4线制仪表,那么就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考虑断线,断1线,断2线,断3线,或者短路的故障,假设已4~20mA输出信号为例,4~20mA是正常信号范围,产品设计可以规定:3.5mA是全断,即前方无传感器,21mA,22mA,23mA就可以指示断1线,断2线,断3线,当然一般这种故障报警在MCU式更容易实现,纯模拟式一般就报警3.5mA。
不知道这样解释够不够清楚?

楼主:
说这个电路很容易做的,不会是从百度上搜到的电路吧?

这样看,确实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规定用什么电路,而是做成产品后,最终是要追求利润的。用ADI的集成IC方案,方便,稳定,简单,但是 ...

如果是选0~20mA,或0~24mA,请问断路的标志是什么?或者说如何判断断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选0~20mA,或0~24mA,请问断路的标志是什么?或者说如何判断断路了?

可能是我之前讲得不清楚,这里有两个范围,一个是信号范围,一般而言是4~20mA这个范围内是正常输入、输出信号,但是产品要正常工作肯定要大于这个范围,就是产品实际能力,这个范围一般就是0~24mA。

我之前举例都说断线报警的是4~20mA。
一般0~20mA是顾客定制,有特定要求,所以再接单前就会告知,这个没有断线报警功能,或者把断线报警作到20mA以上。
0~24mA作为信号范围,这个我没接触过,不过原理应该差不多。把产品实际能力范围作到0~30mA,信号范围作到0~24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之前讲得不清楚,这里有两个范围,一个是信号范围,一般而言是4~20mA这个范围内是正常输入、输出 ...

【一般是0~24】,说明产品性能太差了。。。

做成具有带隙基准的特性曲线,在整个工作条件下,变化1%之内。温度系数在几十个ppm。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是0~24】,说明产品性能太差了。。。

做成具有带隙基准的特性曲线,在整个工作条件下,变化1%之 ...

你说差就差咯。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在工厂作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差就差咯。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在工厂作过么?

IC designer,最初是在中电某研究所做网卡芯片设计。。。所以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网上根本搜不到0-24mA,店家也说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IC designer,最初是在中电某研究所做网卡芯片设计。。。所以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网上根本搜不到0-24mA ...

工业通用信号是4~20mA,1~5V。0~24mA我说了是产品实际能力,你买一个模块回来试一下,一般这些通用模块会把实际能力作到24mA,差一点也要道22mA,但是一般宣传不会这样说,对工程师讲,0~24mA没问题,因为工程师明白是什么请况,你要是对使用者或者安装工人,或者设备维护人员讲0~24mA他们就可能觉得是另一种产品。
你之前一直再讨论设计的问题,所以我给你说产品实际性能要作到0~24mA。如果这个道理你不明白,那就当我没说这个事,那你就讨论0~20mA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IC designer,最初是在中电某研究所做网卡芯片设计。。。所以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网上根本搜不到0-24mA ...

简单的讲设计余量,这个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通用信号是4~20mA,1~5V。0~24mA我说了是产品实际能力,你买一个模块回来试一下,一般这些通用模块会 ...

很有可能是你把两者搞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你把两者搞混了:

这个是那个公司的什么产品呀?
之前我就说了呀,一般是4~20mA。客户定制可能出现0~20mA,但是这两种以前我再做这个产品都会把实际能力作到0~24mA。要留余量。
所以如果客户定制要求0~24mA的信号范围也可以做,但是我没作过。理论上是可以有的。这个时候如果是我做,我就会把产品的实际能力做大30mA,或者低一点28mA。
负载750欧,800欧实际差别不大,输入阻抗100欧也是正常范围,精度±0.1%也是变送器的正常范围。毕竟国标里面有规定几个等级。现在的产品基本都能做到。而且这些做产品的公司一般精度的内控指标是±0.05%。不大可能直接用±0.1%做内控指标。

如果搞混了就搞混了吧。我也很多年没做个行业了。可能又有新的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那个公司的什么产品呀?
之前我就说了呀,一般是4~20mA。客户定制可能出现0~20mA,但是这两种以前 ...

那是,用户定制个0-100mA也是有可能的。

我说的是标称4--20mA产品,实测是0-24mA,这个产品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几乎所有的4-20mA产品,都可以用这个电路等效,不管实现方案如何。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考量各种产品的优劣。
例如图中的R0,质量差的产品可能最多是几MΩ,好点的产品可以做到几十MΩ!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用户定制个0-100mA也是有可能的。

我说的是标称4--20mA产品,实测是0-24mA,这个产品很有可能是有 ...

可能IC设计和产品设计思想是不一样的,或者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或者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标称4~20mA的是信号范围,正常输入、输出,0~24mA是实际能力,其中高于20mA部分用作故障报警。
如果你不能理解,或者说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么我觉得真没必要讨论了。因为我们没有讨论的基础:共同认识。

至于你画的这个图,确实可以这样实现,也算是一个理想模型。实际做产品的时候,我建立的模型不会是你画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IC设计和产品设计思想是不一样的,或者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或者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标称4~20mA的是 ...

看看某宝上,几十块钱一个产品的精度:

所以,4mA就是4mA,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余量,下限做成0mA,除非是私人订制,就要0mA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某宝上,几十块钱一个产品的精度:

算了,真不讨论了。你没理解我说的余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一个小白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个压控电流源的电路,我想做一个毫欧表。不要求特别高的精度,差几毫欧没关系的那种。。。。我觉得用恒流源做起来会简单些。老师您给我个电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也算分立电路吗?

装逼?假装不知道?

沙茶,看清楚了:

设计这个电路的,叫分立件设计:

不但可以有3842,更可以有运放。

而专门设计这两个器件的,叫集成电路设计:

分立件设计和集成器件设计,是相对来说的。

楼主:
这个家伙居然说是我随心所欲,重新定义的?

难道佛朗哥是我徒弟吗?他就是这样定义的!

xch
挟洋自重。结果洋人没给猪涨脸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家伙居然说是我随心所欲,重新定义的?

难道佛朗哥是我徒弟吗?他就是这样定义的!

果然是猪+骗子。 抬出洋人你也不会变成洋猪。 建议你再去找找哪只洋猪跟你一样把运放ic 叫做分立元件。也许能找到。

和这位精神病患者的讨论,到此结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隔离器 安全栅 可以全用分立器件完成。 用单片机什么的都太弱了,而且安全等级不高。

说起这个想起当年, ...

二线制的变送器如果工作电流做到4MA以下,就可以做到4-20MA,能否做到0-20MA呢?我就服了,如果独立电源供电,能精确输出0-20MA也服了。0目标必须在UA以下,且小电流线性良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看某宝上,几十块钱一个产品的精度:

指的是输出级的电流输出能力,经过校正后才能确定零点才那,满度点才那。4-20MA这是国际标准,低于4高于20都是表示异常表示,都有国际标准有明确定义的。那时数字通信还没有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二线制的变送器如果工作电流做到4MA以下,就可以做到4-20MA,能否做到0-20MA呢?我就服了,如果独立电源供 ...

我没做过0-20mA的 但要是独立电源供电 不要说0mA 就是-20mA也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0-20mA的 但要是独立电源供电 不要说0mA 就是-20mA也没问题啊

小7同志,技术类话题,你还是少插嘴,否则又要露馅了!!!

这种电路不是对称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改变电源就能改变电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