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单片机显示现在的时间?

楼主(2020-04-26):
请问各位大腿,如果想要用单片机显示现在的时间,比如显示北京时间,要怎么办?我用的是F103的板子。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我看首先要加个显示器吧

网友B:
wifi?蓝牙app?gps?。。。

网友C:
你首先要联网吧?
要么有个时间设定的动作。

网友D:
芯片内部有RTC,也可以用其它时钟芯片

网友E:
你需要的功能,stm32f103自带有,就是低速晶振加上电池供电。凑合着可以使用stm32内部的rtc。来实现这个功能。
具体可以百度,c语言库中的<time.h>,这个库很好用,可以把定时器中断的tick转换成年月日时分秒。第一次设定时,也可以把年月日时分秒转换成整数t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