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STM32加上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控制器做过控制系统的

楼主(2020-04-26):
最近要用stm32加上步进电机控制器、步进电机做一套控制系统,做成钟摆式的东西,有没有做过步进电机的,来探讨一下,还不知道怎么做呢。
另外,请教一下,说明手册上关于USART的说明当使用单缓冲器的时候才使用TXE标志位,什么是单缓冲器。TXE检测发送数据寄存器,TC检测移位寄存器,他们两个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分是否可以混用。

网友(2021-03-29):
您好,我们有 GDF103C8T6开发的CAN总线步进电机控制器,
99个步进电机共用一根CAN总线,可Web页面调试步进电机,
可通过RS485或以太网modbus协议与PLC或计算机高速通信!!!
性价比极高,并可开放源码,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3716&page=1&extra=#pid11352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