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图像处理

楼主(2020-04-26):
以前只在pc做图像处理,没有接触过dsp,想用它做图像处理,用哪款芯片比较好。我要做的对实时性要求很高。。

网友A:
处理速度最好不要低于pc的2.0Ghz.的速度。希望能简单写出6000系列芯片的特点

网友B:
64系列純DSP,隨便抓一個都能超過2.0GHZPC的效能!

网友C:
如果你是研究算法的,就不要選帶ARM的器件。

网友D:
如果你是做產品的,那就要好好取捨了!

网友E:
它是专门针对数字多媒体的。有没有必要用那种达芬奇的呀

网友F:
这个跟dsP所采用的频率是相关系的。。

网友G:
去下个数据手册, 里面有对型号的详细说明的

网友H:
直接用Cortex A系列的微处理。。

网友I:
图像处理用FPGA好还是DSP好?

网友J:
很多框架都是基于DSP和FPGA的组合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