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帮忙

楼主(2020-04-26):
最近在做一个历史数据保存到SD卡的实验,用的是FATFS文件系统创建一个TXT文件,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循环保存数据。比如说保存到65536条数据就从1开始从新保存,但是其他地址的数据不覆盖,怎么实现?大佬们

网友A(2020-05-28):
你这个需要每次写入前先读取文件,修改内容后再回写文件。文件操作法,内容部分的处理类似于直接写存储器,但文件本身的操作与直接写存储器可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