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脚输入电压不足,会是哪些原因?

楼主(2020-04-26):
altera的IO脚,相应的VCCIO电压是连接的3.3V,接在数据总线上,总线上接了下拉电阻4.7K,Direction设置成了Bidir,I/O Standard设置成了3.3-V LVTTL,Current Strength设置成8mA。

示波器观察,当FPGA输出数据到总线上时,低电平是0V,但是高电平只有约1.4V。

是哪里没设置对吗?还是芯片坏了?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