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外部是否有高电平输入应该选择io口那种模式?

楼主(2020-04-26):
我在用一个无线模块PT2262,他是如果遥控器有按键按下,接收器相对应的引脚就会输出高电平。
也就是说,需要IO口等待一个高电平,我选择了浮空输入,然后用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KEY1_Pin) ==SET )
  {
        GPIOB->ODR ^= GPIO_Pin_0;
  }
来检测PB8口的电平,程序下载进去之后,灯就直接亮了,直接进入了if

想请问,这种情况下IO口应该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