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驱动串口屏试验

楼主(2020-04-26):
试验目标:使用MM32 eMiniBoard开发板驱动串口屏试验

一、初识开发板,准备好硬件
       拿到开发板,看上去很规整,全正面贴片,无手插件,无背面贴片元件:
1.供电是USB口,我要准备USB线
2.看见串口是3芯端子,我要准备3芯接头
3.有LED指示灯
有这几样就满足我测试需求了,我又准备了一个我的串口屏,齐活了。

MM32开发板硬件

MM32开发板硬件

二、搞点资料看看,电路图要搞到
上官网( www.mm32mcu.com )找些资料看看,电路图找到了:
确认了几个信息:
3芯端子是UART2,对应PA_2和PA_3
LED1对应PA15

这个信息在后面写程序要用啊,提前准备着

三、搭建环境,下个驱动才可以烧录
上官网( www.mm32mcu.com )下载USB驱动,将驱动装好后,
用USB线将开发板连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看见这样:

打开KEIL,在设置里看见这样,至此驱动安装就OK啦。

四、搭建环境,芯片的PACK下载安装
由于我的开发环境是KEIL,下载安装的是MindMotion.MM32L0xx_DFP.1.0.8.pack
在KEIL里看见如下就意味着PACK搞好了。

pack1

pack1

pack2

pack2

五、搞定代码,点亮屏幕
官方给的库示例有REG和LIB,我偷懒使用LIB,LED代码直接拿过用,示例中
只有UART1,不过写个UART2也不会太有难度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FG_GPIO_Clock(GPIOA, ENABLE);
    CFG_GPIO_Clock(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UART2PinConfigWithParameter2(void)
{
    int result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eturn result;
}

void UART2InitWithParameter(void)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ure);

    CFG_UART_Clock(UART2, ENABLE);
    U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9600;
    U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ure.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Structure.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UART2,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Cmd(UART2, ENABLE);
}

int main(void)
{
                u8 ll=0;
                SendBuf[0]='n';
                SendBuf[1]='0';
                SendBuf[2]='.';
                SendBuf[3]='v';
                SendBuf[4]='a';
                SendBuf[5]='l';
                SendBuf[6]='=';
                SendBuf[7]='1';
                SendBuf[8]=0xff;
                SendBuf[9]=0xff;
                SendBuf[10]=0xff;

    delay_init();
                LED_Init();
                UART2PinConfigWithParameter();
    UART2InitWithParameter();

                while(1)
                {
                                for (ll=0;ll<11;ll++)
                        {
                                        UART_SendData(UART2, SendBuf[ll]);
                                        mydelay();
                        }
                        SendBuf[7]=SendBuf[7]+1;
                        if(SendBuf[7]=='9')
                        {
                                SendBuf[7]='1';
                        }
                        delay_ms(500);
                        LED1_TOGGLE();
                        LED2_TOGGLE();
                        LED3_TOGGLE();
                        LED4_TOGGLE();
                        delay_ms(500);
    }

}

六、学习将视频转GIF,看着方便
将上述代码编译烧录,看看效果,还可以啊,哈哈哈哈

屏

动态

动态

七、开发板评价
1. 灵动的这个系列的开发板总体制作精良,用心了
2. 代码风格和ST类似,上手也快
3. 外设功能和ST有细微差异,看过手册也都能明白
4. 这块开发板的其它功能,待后续慢慢搞
5. 最后,为二姨家举办这样的活动,点赞

网友A:
看了这么多评测帖子,你这是最走心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么多评测帖子,你这是最走心的一个

谢谢

网友B:
感谢您的认真分享,优质内容我们送您一份小礼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认真分享,优质内容我们送您一份小礼物~

谢谢小喇叭

网友C:
驱动串口屏速度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串口屏速度快吗

速度很快,因为背景素材啥的是提前在屏里,每次只通信数据即可

楼主:
感谢21IC举办的活动,感谢灵动的开发板,这是@21ic小喇叭 送的,三克油

楼主:
见笑了,后续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