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怎样将官网下载的dspic33ch示例程序使用mplab x IDE打开谢谢

楼主(2020-04-26):
在mirochip 官网下载了个三相PFC示例程序发现有两个文件夹如下图

一个是主程序,一个是从程序  不知道怎么导入MPLAB X IDE软件请大神点拨  跪求了谢谢

网友A:
如下图? 图呢?

网友B:
试试从MPLAB X IDE打开项目的窗口里,到你下载解压的目录中去找。

网友C:
在X IDE里按正常打开项目方式打开即可。
dspic33ch是双核MCU,Master core和Slave core可以独立运行。所以有一个主项目一个从项目很正常。建议你先学习一下dspic33ch以及如何创建调试双核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