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 21ic这段时间被发帖机器人占领了么?

楼主(2020-04-26):
    主题| 回复|         版块/群组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刚入手的ESP8266 串口转WIFI 模块,求相关资料或例程。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白鹭hu
2020-4-26 21:48         0

白鹭hu

网友:
        stm32 硬件流控制有什么用?          新手园地
那个叫黑的人
2020-4-26 21:46         0

那个叫黑的人

网友:
        FPGA项目设计          FPGA论坛
fuye8866
2020-4-26 21:44         0

fuye8866

网友:
        驱动          新手园地
博斯
2020-4-26 21:44         0

博斯

网友:
        如何给开发版下载配套出厂测试程序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小小的人呀
2020-4-26 21:42         0

小小的人呀

网友:
        端口设置成高电平是3.3V,但是想让端口输出5V电压,该怎么做呢?          21大家谈
小小的人呀
2020-4-26 21:40         0

小小的人呀

网友:
        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没名字的人
2020-4-26 21:38         0

没名字的人

网友:
        请问各位如何修改Flash的启动地址??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3月的尾巴
2020-4-26 21:36         0

3月的尾巴

网友:
        RTC在GUI中的移植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Spikess
2020-4-26 21:34         0

Spikess

网友:
        怎样将官网下载的dspic33ch示例程序使用mplab x IDE打开谢谢 新人帖         Microchip论坛
jiangyiquan
2020-4-26 21:33         0

jiangyiquan

网友:
        谁有STM32F107VC的资料          新手园地
卡拉瓦乔
2020-4-26 21:32         0

卡拉瓦乔

网友:
        gps          新手园地
稻花香1号
2020-4-26 21:30         0

稻花香1号

网友:
        新人报道          新手园地
白闻不如怡见
2020-4-26 21:28         0

白闻不如怡见

网友: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驱动串口屏试验 attach_img         灵动MM32 MCU论坛
yljon
2020-4-26 21:26         0

yljon

网友:
        请问下想往嵌入式走,学完STM32后,该学哪些东西?          新手园地
求关注啊
2020-4-26 21:26         0

求关注啊

网友:
        今天学了RTC实时时钟,做了作业,把数据显示到液晶屏上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追光少年
2020-4-26 21:24         0

追光少年

网友:
        基于stm32的视频切换器          新手园地
张さん
2020-4-26 21:22         0

张さん

网友:
        为何配置了3个定时器12个通道输出PWM,但是只有前4个GPIO有输出呢??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电员师
2020-4-26 21:20         0

电员师

网友:
        产品方案开发 新人帖         赛元MCU平台
小石头8
2020-4-26 21:18         0

小石头8

网友:
        外部触发使能,什么样子的触发过程?不太理解          新手园地
奔跑的猫ちゃん
2020-4-26 21:18         0

奔跑的猫ちゃん

网友:
        可以使用32读取手机中的信息吗          新手园地
石头张
2020-4-26 21:16         0

石头张

网友:
        关于外部触发不是很理解?帮忙分析一下!!          新手园地
奔跑的猫ちゃん
2020-4-26 21:14         0

奔跑的猫ちゃん

网友: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灵动开发板的开发设计与试验 attach_img         灵动MM32 MCU论坛
帅气的小柿子
2020-4-26 21:23         5

帅气的小柿子

网友:
        检测外部是否有高电平输入应该选择io口那种模式?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哈金
2020-4-26 21:12         0

哈金

网友:
        FatFs 文件系统源文件下载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丑帅丑帅的
2020-4-26 21:10         0

丑帅丑帅的

网友:
        请问下FreeRTOS该怎样去学习?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无幻
2020-4-26 21:08         0

无幻

网友:
        电动担架车控制系统解决方案合作 attach_img         创业|外包|承接
daredevil
2020-4-26 21:08         1

daredevil

网友:
        IAR里头文件包含,变量未定义问题。愁死了。          21大家谈
那个叫黑的人
2020-4-26 21:06         0

那个叫黑的人

网友:
        pwm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电子学长
2020-4-26 21:04         0

电子学长

网友:
        lcd液晶显示的问题          21大家谈
河童
2020-4-26 21:02         0

河童

网友:
        刚接触STM32单片机,怎样才能更快的入手          新手园地
3月的尾巴
2020-4-26 21:00         0

3月的尾巴

网友:
        求助          新手园地
爱德华复制手
2020-4-26 20:58         0

爱德华复制手

网友:
        指南者连接ms5611无法读取数值          新手园地
向日葵的武士
2020-4-26 20:56         0

向日葵的武士

网友:
        pwm输入捕获          21大家谈
没名字的人
2020-4-26 20:54         0

没名字的人

网友:
        土壤湿度传感器的问题          21大家谈
小小的人呀
2020-4-26 20:52         0

小小的人呀

网友:
        ADC转换时,发送什么样的请求,读DR?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电子学长
2020-4-26 20:50         0

电子学长

网友:
        关于python3.x的问题          新手园地
向日葵的武士
2020-4-26 20:48         0

向日葵的武士

网友:
        请问下:GPIO_Init时,同时用一个结构体问题          新手园地
香菇选手
2020-4-26 20:46         0

香菇选手

网友:
        问个问题,关于keil          新手园地
怎么叫都可以
2020-4-26 20:44         0

怎么叫都可以

网友:
        SRAM问题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喷水壶
2020-4-26 20:42         1

tyw

网友:
        IO脚输入电压不足,会是哪些原因?          FPGA论坛
2020-4-26 20:40         0

网友:
        右键单击头文件。打开文件路径选项成为灰色,无法点击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求关注啊
2020-4-26 20:40         0

求关注啊

网友:
        fatfs文件系统移植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スモモ
2020-4-26 20:38         0

スモモ

网友:
        单节 3.2V 电池充电IC          电源技术
longjohna
2020-4-26 20:36         0

longjohna

网友:
        fat32 一个扇区的字节数可以定义为 2112吗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卡拉瓦乔
2020-4-26 20:36         0

卡拉瓦乔

网友:
        买了一块7寸屏 用f429的源码 结果触摸不准确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河童
2020-4-26 20:34         0

河童

网友:
        新手买那款开发板学习比较好?          新手园地
追光少年
2020-4-26 20:32         0

追光少年

网友:
        关于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问题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棋王高手
2020-4-26 20:30         0

棋王高手

网友:
        谢谢 新人帖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彩飞扬广告
2020-4-26 20:29         0

彩飞扬广告

网友:
        请大家来帮忙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求关注啊
2020-4-26 20:28         0

求关注啊

楼主:
正常一天都没多少个技术贴;现在翻了N页还是陌生的新ID,发帖就一句话,很明显的发帖机器人风格……
@21ic小能手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网友A:
可能,是真人,提高活跃度,好了不多说了

网友B:
帖子质量太低,没有关注度

网友A:
我还发现了规律:

这些应该不是正常登录的账号,后台直接发帖?
而且都是那两天注册的新号,请细品。。

网友A:
高质量的帖子才能促进发展,这些只会拖累21IC

网友:
使用发帖机器人来发帖,
不用人工干预。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21世纪人工智能AI 。

网友B:
策划格局很low,水平也不咋的,喜欢耍小聪明

网友A:
想起以前就有过类似的事情:https://bbs.21ic.com/icview-2594010-1-1.html
有问有答的,现在换了个方式,只问不答。。

网友C:
我说怎么回了贴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D:
哈哈 是最新活动比较多 发帖的人 提问题的比较多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 是最新活动比较多 发帖的人 提问题的比较多而已

你还是看清楚点再说吧。这个现象主要集中在技术交流板块,时间集中在早上7点到9点之间。
昨天这个帖子被顶到十大热门,昨天下午的时候被小喇叭做下沉处理(见下图)。
今天又被你顶回来了。。
而且今天,到我回帖这个时间点(9:00)为止,这个现象再没出现。。。
至少说明,已经在制止这个现象了,论坛回归清静。。点赞管理员,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B:
好贴置顶事件要长一些,一个好的帖子又不是新闻,有效期就几天,很多论坛好贴子都是长期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