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显存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4-26):
各位大牛,请教一下,在LCD液晶显示器的那一章,关于显存不是有要求说至少可以存储一帧数据吗?为什么在做实验的时候,只用了两个地址(一个命令地址,一个数据地址)就可以了?有点没理解,望指点!

网友A(2020-05-28):
显存在液晶模块里,外部只是数据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在液晶模块里,外部只是数据接口。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