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温湿度传感器分类、选型、应用技巧总结

楼主(2020-04-26):
温湿度传感器分类、选型、应用技巧总结

      温湿度是一个基本的物理量,自然界中的一切过程无不与温湿度密切相关。温度传感器是最早开发,应用最广的一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主要可分为三种:传统分立传感器,如热电偶、热敏电阻、热敏二极管等;模拟集成传感器,如AD590、SG590、LM94022、LM35等;数字温度传感器,如DS18B20、DS1624、DS1629、DS1722、MAX6575、MAX6636、TMP275、AD7187等。根据波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规律,相继开发了声学温度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和微波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产品及湿度测量属于90年代兴起的行业。如何使用好湿度传感器,如何判断湿度传感器的性能,这对一般用户来讲,仍是一件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
  选购温湿度传感器时需要注意测量范围、测量精度的选择;同时还要考虑到时漂和温漂等关键因素。另外,湿度传感器是非密封性的,为保护测量的准确度和稳定性,应尽量避免在酸性、碱性及含有机溶剂的气氛中使用。

  1.选择测量范围
  和测量重量、温度一样,选择湿度传感器首先要确定测量范围。除了气象、科研部门外,搞温、湿度测控的一般不需要全湿程(0-100%RH)测量。

  2.选择测量精度
  测量精度是湿度传感器最重要的指标,每提高—个百分点,对湿度传感器来说就是上一个台阶,甚至是上一个档次。因为要达到不同的精度,其制造成本相差很大,售价也相差甚远。所以使用者一定要量体裁衣,不宜盲目追求“高、精、尖”。如在不同温度下使用湿度传感器,其示值还要考虑温度漂移的影响。众所周知,相对湿度是温度的函数,温度严重地影响着指定空间内的相对湿度。温度每变化0.1℃。将产生0.5%RH的湿度变化(误差)。使用场合如果难以做到恒温,则提出过高的测湿精度是不合适的。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精确的控温手段,或者被测空间是非密封的,±5%RH的精度就足够了。对于要求精确控制恒温、恒湿的局部空间,或者需要随时跟踪记录湿度变化的场合,再选用±3%RH以上精度的湿度传感器。而精度高于±2%RH的要求恐怕连校准传感器的标准湿度发生器也难以做到,更何况传感器自身了。相对湿度测量仪表,即使在20—25℃下,要达到2%RH的准确度仍是很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

  3.考虑时漂和温漂
  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尘土、油污及有害气体的影响,使用时间一长,电子式湿度传器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电子式湿度传器年漂移量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一般情况下,生产厂商会标明1次标定的有效使用时间为1年或2年,到期需重新标定。

       4.其它注意事项
  湿度传感器是非密封性的,为保护测量的准确度和稳定性,应尽量避免在酸性、碱性及含有机溶剂的气氛中使用。也避免在粉尘较大的环境中使用。为正确反映欲测空间的湿度,还应避免将传感器安放在离墙壁太近或空气不流通的死角处。如果被测的房间太大,就应放置多个传感器。有的湿度传感器对供电电源要求比较高,否则将影响测量精度。或者传感器之间相互干扰,甚至无法工作。使用时应按照技术要求提供合适的、符合精度要求的供电电源。传感器需要进行远距离信号传输时,要注意信号的衰减问题。当传输距离超过200m以上时,建议选用频率输出信号的湿度传感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选择标准,由于采用不同的温湿度测量原理, 温湿度仪表多种多样,在选用时要考虑用户的实际应用环境和要求,如量程、输出和显示、安装方式、采样方式、气体种类、材料和结构、控制监测要求、环境危险性等。除此之外,还要重视性价比和维护工作量等因素:
  性价比:选用温湿度仪表时,不能仅考虑价格低就好,应该综合价格和性能来选择。这包括价格、寿命、维护、校验成本。 校验:校验的方法和是否容易作要考虑,即使你并不需要高精度的结果。对于在现场和原地校验方便的仪器会节省您工作量。
  坚固耐用:湿度计的 传感器和外壳要考虑到能否经受冷凝、干燥、极限温度、灰尘、化学、或其它污染。
  质量可靠性、平均寿命:质量不好判断时,可以从总体印象出发,考察质量鉴定和出厂标准,考察生产厂家的历史、信誉、市场占有和应用情况,名牌产品比一般产品要好,专业厂家的产品比一边厂家的要好,咨询其它用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适应性:使用情况不是单一一种时,要考虑仪表的适应性。 电池测试仪| 相序表| 万用表| 功率计| 示波器| 电阻测试仪| 电阻计| 电表| 钳表| 高斯计| 电磁场测试仪  更换性:一般希望湿度计能互换使用或其它的探头来配合你的主机。维护:考察湿度计的定期清洗、更新、更换的时间要求。
  备用性:备品备件对于大多数的用户都是不可缺少的,考察供应商是否可以方便准时的提供所需的备品备件。

网友A(2020-05-27):
温度传感器 DS18B20 简单成本低,
MAX31855K 精度高 稳定性好
MAX30208 医疗级精度达到0.1度

非接触式的  OTP-638D2  MLX90614  MLX90640这些被动远红外的传感器

网友B:
学习了,一定要支持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