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指南者板子上面直接加3.7V的航模电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27):
请问指南者板子上面直接加3.7V的航模电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直接找两个电源端接。
板子会烧吗??

tyw
原配是USB线供电,换3.7v供电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个你得看板子的使用说明文档。极性没弄反,地方没接错倒不至于烧,毕竟3.3V系统加压到3.7V基本上可以承受,但功能是否正常则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