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20-04-27):
时钟是什么,它有什么用?没有它会怎么样?

没有它会死掉的。。。时钟就是系统节拍 时钟周期 晶振你懂的话 就明白了了

网友A:
我们为什么会活着?
因为我们心脏在跳动,这是我们活着的最基本驱动力,血液流动带着氧气提供我们基本的活力。
时钟是什么?系统核心,和我们心脏一样,没有时钟,系统就停止了,永远停止在某个阶段,什么也不能干了,你完全可以理解是死了......
数字化系统,最基本的一个过程就是时钟驱动下的各个流程,从最基本数字电路触发器开始,时钟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B:
时钟是绝对存在的,有没有用,看对什么人什么事而言了。

网友C:
为啥有这一问,  看看计算机原理就是了

网友D:
好吧,
其实如果是纯组合逻辑的话,是不需要时钟的。比如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SRAM),就不需要时钟信号。

只有时序逻辑才需要时钟。
比如同步触发器,锁存器,流水线,单片机,SDRAM。

网友D:
在纯组合逻辑的话,如果逻辑比较复杂,由于门延迟时间长短不同步,会产生竞争冒险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竞争冒险问题,我们就需要电路的信号同步动作。
为了让信号同步动作,就需要有一个同步的信号,喊,1,2,1. 这个同步用的信号,就是时钟。

这是数字电路这门课最基本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