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取温度值偶尔出错

楼主(2020-04-27):
参考例程用ds18b20读取温度值,相关配置程序直接照搬的。

问题描述:大多数时间读取的是正确的温度值但是偶尔会出错,就是温度值为0.0625摄氏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程序设定每两秒读取一次温度值。

网友A(2020-06-18):
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B: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一是时序中的延时可能比较卡边,二是有外部因素把时序打断了。

网友A:
估计是受干扰了

网友C(2020-07-23):
不知道18B20有没有校验位?有的话用上,没有的话就写代码把这个0.0625值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