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关闭外部中断弄能

楼主(2020-04-27):
我的程序中要暂时关闭一下外部中断,void EXTI_DeInit(void);   请问这个函数能实现吗?然后我再重新EXTI_Config();(函数功能:配置 IO为EXTI中断口,并设置中断优先级)一下,是不是又能工作了?
还有就是问一下初始化的时间是不是挺长的??

网友A:
不想用外中断,把外中断对应的使能位关闭即可,如果全系统只使用了一个中断,关掉总中断使能也行。

网友A:
初始化时间完全由初始化程序的执行时间决定,未必就“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