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楼主(2020-04-27):
请问一下,,用DSP的MPU6050得到的数据还需要用卡尔曼滤波吗?

网友A:
原始数据不需要,要的想得到MPU6050的一个姿态角数据,可以开启MPU6050的一个DMP功能

网友B:
DMP得到的姿态角延迟大,做四轴飞行器是不行的,还是用四元数计算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