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RA8875驱动TFT屏

楼主(2020-04-27):
目前想用STM32F103C8T6芯片和RA8875芯片驱动RGB接口的TFT屏,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STM32F103C8T6可否使用并口与RA8875连接,因为STM32F103C8T6没有FSMC;
2、RA8875可否支持驱动320*480的TFT屏,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RA8875可以支持320*240、480*272、640*480、800*480。

网友A:
1. 可以并口与RA8875连接。
2. RA8875支持800*480分辨率以下的显示屏。
如果是新案子设计,320*480这样的分辨率,不建议用RA8875这款芯片,建议用RA8871ML4N这款控制芯片,它支持480*360以下分辨率显示屏,其显示模式比RA8875更灵活,规格简介如图,加Q2851189731可以索取详细规格书和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