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与电脑usb通讯

楼主(2020-04-27):
求助大神!stm32f103与电脑进行usb通讯的协议代码怎么写,几天了没有弄出来,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可以用我们CKS32F103的对标STM32F103系列,有什么问题帮你搞定。电话:13410977213/微信号:aaa8933308

网友A:
有野火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可以参考开发板的例程, 这块有点复杂, 还得看看 usb 协议

网友C:
那要看你想用什么方式通信,也就是说你想把USB设备描述成哪一个类,是像键盘鼠标那种的HID类,还是像麦克风那种的CDC类,还是像U盘那种大容量存储类,如果只是简单地用来传输数据,描述成CDC设备就行了,STM32官方有例程的,或者自己装个STM32 CubeMX,自定义配置好,可以直接生成源码

网友D:
如果验证,可以用别人的工具和代码。如果要自己写上位机代码,很麻烦----我是做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