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使用DMA接收出现接收溢出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7):
spi为主机DMA接收模式,一直出现接收溢出错误,手册上说如果还没有读出前一个接收到的数据时,又接收到新的数据,即产生上溢,该标志位置’1’,
DMA接收是只要收到数据DMA就读走,为什么会溢出

网友A:
你可以先试试,不使用DMA,看看是否会溢出
如果不是DMA的问题,那你就要接收数据的时候把,判断一下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