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跟f407差别在哪里??

楼主(2020-04-27):
请问f103跟f407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把f103的程序移植到f407,需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看器件手册,比较二者资源的不同,只有涉及不同资源的代码才需要修改。

网友B:
C语言移植性很强,你只需要在已有的f407程序架构基础上加入相应C语言功能模块,就可实现新的功能。

网友C:
时钟,外设,IO 初始化都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