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问一下赛元系列单片机的VDD电压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0-04-27):
能不能通过代码方面设置VDD=5.0V这种,还是只能通过再Options of target-》Utilities->Setting里面来设置Vref。但是Vref里面也没有具体的VDD参数。
还是说只要在单片机规定的2.4V-5.5V都是可以的,不用设置VDD?

网友A:
参考电压可以通过烧录选项设置,也可以通过程序设置。

网友B:
1、工作电压范围:2.4V~5.5V;VDD可在此电压范围内;
2、ADC的参考电压 两个选择;内置2.4V Vref;外部的VDD,其范围是工作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