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胶机涂胶过程中出现胶水不连续或时有喷溅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0-04-27):
涂胶时胶水不连续或者出现喷溅的情况,主要的原因是胶水中含有大的气泡所致,检查和消除气泡方法如下:
1, 首先打开料桶检查是否缺少胶水所致,胶水量不足会吸入空气产生气泡,胶水最少的量不应低于下限位。
2, 再者检查过滤网是否堵塞,堵塞的过滤网会造成胶水不能顺利通过,形成空腔,即产生气泡。
3, 以上两项检查无误后,还是有气泡产生,那么就需要拆下A、B胶阀做比例测试,观察气泡是从A、B哪个胶阀中产生的。如果是B胶阀喷出的胶水有气泡,那么应该更换B胶阀中的气腔和胶腔的隔离密封圈(4×2)。如果是A胶阀喷出的胶水有气泡,那么除了更换A胶阀中的气腔和胶腔的隔离密封圈(4×2),还应检查A胶料桶中的胶水,有时气泡是因为胶水中含有的气泡造成的,那么就需要对胶水进行高速循环,时间最少需要1-2小时,再进行检查气泡是否消失。也可以将料桶中的胶水排到大桶中进行再次搅拌,无气泡后加入料桶即可。

HGIT大连华工密封涂胶解决方案www.hgcx.cn 涂胶机 胶条发泡机 密封点胶机 聚氨酯涂胶机 板材粘接复合刷胶机 断桥铝门窗注胶机 机柜密封 机柜涂胶机,配电柜点胶机,电气柜发泡机过滤器密封点胶机 热熔丁基胶涂胶机 电池点胶设备 密封发泡点胶机 穿条发泡机 双色型材注胶机 不锈钢暖边条成型机汽车门内板涂胶设备自动涂胶生产线 单组分聚氨酯PU发泡 汽车落水槽涂胶机 机器人自动涂胶机 密封胶条设备 密封条点胶机 自动点胶机厂 现场发泡机